楼主(2005-12-20):
我用的是GP7.0,请问:
1 在基本画面里直接创建的趋势图和在趋势图文件里创建的趋势图有什么区别?
2 在趋势图文件里创建的趋势图如何在基本画面里调用?

网友A:
1.  这两种方法的最大的区别是显示数值的范围不同,从部品中直接选择趋势图只能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出来,即字地址里的数值范围是0-100或者-100-+100,如果超出此范围将不能正确显示。处理这种问题的方法有2个:1、在PLC里作数据处理,把数值范围变化在0-100或-100-+100(负数显示)的范围内;2、通过趋势图画面作,那里的范围是可以任意选择,最大的范围是0-65535(正整数)或-32768-+32767(负数显示)。

2.   建立一个基本画面,可以在画面上调用趋势图画面。在【绘画】中点击【调用画面】按钮。

网友B:
风之力的说法倒是没错,其实这些图形只不过是形象化的看看罢了

网友C:
在人机里直接做数据处理就可以了.趋势图只是参考一下而已.有必要做的那么精细吗?

网友D(2006-04-23):
引用 网友C:
在人机里直接做数据处理就可以了.趋势图只是参考一下而已.有必要做的那么精细吗?

有些比较综合的故障的排除就有用了, 比如某挤出机压力波动, 到底是工艺的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还是原料的问题呢?有趋势图就容易判断,没有趋势图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