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控制要求如下
按下按钮s1,设备转速以速度级1启动;再按下s1,转速提高到速度级2;依次可以按下s1四次,所以有4个转速级;q1,q2,q3和q4.其中q1速度最低,q4速度最高.
按下s2按钮,则设备转速开始降低,每按一次,速度降低一个级别.
系统要求如下
s1: 增加转速按钮
s2: 降低转速按钮
q1: 速度1接触器
q2: 速度2接触器
q3: 速度3接触器
q4: 速度4接触器

网友A:
不知如何上传程序,以下仅提供STL指令,(西门子step7V5.2下调试通过)
NETWORK1:
     A(                                  //输入开关S1动作1次 ,MW2+1送到MW2
     A     I      0.0
     BLD   100
     FP    M      0.0
     )
     JNB   _001
     L     MW     2
     L     1
     +I
     T     MW     2
_001: NOP   0
Network2:
    A(                                        //输入开关S2动作1次,MW2-1送到MW2
     A     I      0.1
     BLD   100
     FP    M      0.1
     )
     JNB   _002
     L     MW     2
     L     1
     -I
     T     MW     2
_002: NOP   0
Network3:
    L     MW     2                 //MW2=1  启动1号速度
     L     1
     ==I
     =     Q      0.1
Network4:
L     MW     2                       //MW2=2启动2号速度
     L     2
     ==I
     =     Q      0.2
Network5:
L     MW     2                                  //MW2=3启动3号速度
     L     3
     ==I
     =     Q      0.3
Network6:
L     MW     2                                      //MW2=4启动4号速度
     L     4
     ==I
     =     Q      0.4
Network7:
A(                                           //MW2小于等于0,代表速度没有,不管S2怎么按
     L     MW     2
     L     0
     <=I
     )
     JNB   _003
     L     0
     T     MW     2
_003: NOP   0
Network8:
A(                                            //MW2大于4,以最高速度运行
     L     MW     2
     L     5
     >=I
     )
     JNB   _004
     L     4
     T     MW     2
_004: NOP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