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声明:本帖只供刚接触变频器技术人员参考!有误请高手指点,本人感激不尽!

1 基础频率:一般进口变频器的基础频率是60Hz,在国内一般改为50Hz。
2 运行频率范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最好控制在以基础频率为中心点进行调整,这样做有助于延长马达的使用寿命。如果您的调速范围很大,也应尽量使正常运行时的频率段靠近基础频率。如果电机的起动力矩较大,变频器的起步步频率不能太低。
3 起步频率 设定起步频率点不应小于最频率范围,至少要等于最低频率段。
4 刹车时间 不宜太长,一般在设定在1至3秒就足够。
5 刹车频率 我个人一般设定在0至10Hz之间。需与刹车时间进行配合调整。使刹车效果达到最佳状态。请不要忘记刹车电阻这个配件,阻值的选取可参考相应的变频器手册。
6 面版显示内容的设定 一般可显示电压、电流、频率、转速、可根据需要进行设定。
7 多段速度设定 如果您的设备需要在多段速度下运行,变频器一般提供有三个速度段,您可分别设定每个速度段的相应频率。还有更多的速度段,这种速度段是一个逻辑组合,调整比较复杂一些。
8 外接调速控制 分为模拟电位器和PID两种方式。使用电位器可的参数中设定外接电位器调速模式;PID可选择端子控制方式,PID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1-10V或4-20mA控制方式。

  以上仅为变频器的一些基本参数设定,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各自有许多功能,具体的设定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