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主机使用ATX电源。如何在停电后在来电时,主机自动开机?现在的ATX电源碰到这种情况显然是不会重新开机的。需要这种功能是不是要使用AT电源?

网友A:
在主板的bios中可以设定当电源恢复时采用何种操作

楼主:
使用AwardBIOS CMOS是在Power Management Setup中设置吗?

楼主:
我查过了,有些AwardBIOS有一个PWRON PWR-Fail的选项,估计这个是起这样的功能的。不过我这块主板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B:
312
ATX只不过多了一个触发信号而已,你把板子上那两点直接短接就成了 不用像楼上说得那样子搞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有人就象楼上说讲那样,告诉我把绿线和一条黑线接到开关上就可以了。不过我有一点还不太清楚,是不是要把电源线上的绿线剪掉?还是不用剪保留接到主板的电源插座上?

网友C:
绿线和黑线短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