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如题:本人因工作需要,急需知道如果测试 直流电机的中性位,首先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网友A(2006-04-06):
打开电机的接线盒,将指针式万用表置直流电压档接于电枢的两个接线柱上.再用一个低压直流电源碰触励磁绕组的两端.同时移动电刷盘,直至万用表指针摆动最小,此即为中性线处.测量时注意万用表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