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如题:本人因工作需要,急需知道如果测试 直流电机的中性位,首先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我在单位看过检测直流电机中性位:

  先将电机线脱开,用一个直流电源(电压在10-20伏),间断搭在电机励磁上,同时用灵敏度较高的电压表接在一对碳刷上,间断搭励磁中如电压表指针摆动就不是中性位,调整碳刷位置,直到间断搭励磁中电压表指针不摆动,才为中性位。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高人指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目前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我需要的是准确的参数。

网友B:
请问什么是直流电机的中性点。为什么要找中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