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AMl车床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20):
用BAR OUT 端面就出现斜线问题,
用BAR FCE 编著程时外圆就出现这个斜线问题,
程序里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
有没有那样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A:
能否说的明白一点

楼主:
回复二楼
请赐教

楼主:
我另外发了个铁子,符了图版说明

网友A:
分步走试一下,BAR OUT 车外圆,BAR FCE 车端面,或用手动编程.不用宏程序试一下

楼主:
这样分步走的,单件还可以,但批量走一段退一次刀,好痛苦啊,是不是哪个参数没有设好

楼主:
MAZAK车床问题请教
,
这里是模拟的刀具路径

网友B:
我建议换个程序名试试。。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个程序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