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克车床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20):
用BAR OUT 编程端面就出现斜线问题,
用BAR FCE 编程时外圆就出现这个斜线问题,
程序里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
有没有那样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A:
我公司的MAZAK SOT18曾出现过类似问题,我们是用手动编程的。。。最后是我换了个程序名就OK了。。至今我也没搞清楚为什么,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还有建议没有比较复杂的形状就不要用MAZAK程序了。那程序对于外圆,内孔,槽,孔的还不如就用手动编,如果用到Y,C,X。之间联动用MAZAK编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