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这个程序啊?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5-12-20):
有三台电机,当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任意启动两台,当一台出现故障时,第三台自动启动!各位高手,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啊?帮帮忙啊!急啊!

网友A:
你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你缺乏
1  使用什么型号的PLC?
2 当压力正常时,电机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B:
说清楚点啊

网友C:
关键在于你如何判断电机故障。

网友D:
两台或三台有故障,咋处理?

网友E:
第三台启动后,故障消失,需要停一台不?

网友F:
这个问题太简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两台或三台有故障,咋处理?
全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