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变频器应用维护与修理
《变频器应用维护与修理》定价36元(16开本315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三篇。原理篇、应用篇、维修篇
原理篇阐述了通用变频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
应用篇着重介绍了通用变频器的选择,安装、使用调试的方法。国内外几种品牌的通用变频器主要特点,技术性能、基本接线图,以及通用变频器的应用技术和实例。
维修篇理论联系实际,详细地介绍了通用变频器维护方法和维护内容。对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进行分析和介绍故障处理的方法。特别是变频器修理方面,详尽地剖析了变频器的各种电路。对变频器的种种故障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问题所在和具体修复处理的方法等。同时,列举了常见故障、疑难故障和几种品牌变频器的修理实例。对维修人员特别有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生产第一线的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及变频器使用、维护和修理人员阅读,可作为上岗职业培训教材和中等专业学校电气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电气、自动化等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0510-5876855  8856106
联系地址:无锡江南大学青山校区24号信箱

网友A:
把目录传上来看看。

网友B:
是,应该传上来看一下再说。或者传个pdf共享不更好吗,就当是新年的贺礼吗!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李白
------------------------------------------------------------------------
真情酿美酒,服务聚人心 。  http://www.lanling.com.cn

网友C:
我想楼主会无私奉献的。

楼主:
第 三 篇     变频器维修篇 215
3.1变频器的维护 216
3.1.1变频器维护的重要性 216
一、使用环境对变频器的影响 216
二、元器件老化对变频器的影响 217
3.1.2变频器的日常检查 217
3.1.3变频器的定期检修 217
一、停机检修 218
二、通电试运行检查 220
3.2变频器调速系统常见异常及处理方法 220
3.2.1故障报警显示(停机) 221
一、过电流故障 221
二、过电压故障 222
三、欠电压故障 223
四、 变频器过热故障 223
五、电动机不能起动 223
六、电动机能运行,但不能调速 224
七、电动机加速过程中失速 225
八、异常故障 226
3.2.2变频器干扰故障 227
一、外界对变频器的干扰 227
二、变频器对周边设备的干扰 228
3.3变频器的修理 230
3.3.1变频器修理的基本方法 231
一、变频器修理的理论准备工作 231
二、修理变频器的主要检测仪器 232
三、变频器修理的通常方法 233
3.3.2变频器主要电路故障分析和处理 236
一、主回路 236
二、驱动电路 239
三、保护电路 241
四、开关电源电路 243
五、通信接口电路 248
六、外部控制电路 249
3.3.3 变频器常见故障的分析和处理 249
一、功率模块的损坏 249
二、无任何显示 252
三、有充电显示,键盘面板无显示 253
四、有故障显示 254
五、无故障显示,不能工作 259
六、输出电压波动,电动机运行抖动 261
3.3.4变频器修理实例 262
一、功率模块损坏(1-11例) 262
二、操作盘无任何显示(黑屏)(12-18例) 267
三、故障显示(19-38例) 271
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显示(39-46例) 282
五、运行时出现的故障(47-54例) 285
六、其他故障(55-76例) 288
七、器件的变通(72-82例) 296

网友B:
是一本不可多的好书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李白
------------------------------------------------------------------------
真情酿美酒,服务聚人心 。  http://www.lanling.com.cn

网友B: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李白
------------------------------------------------------------------------
真情酿美酒,服务聚人心 。  http://www.lanling.com.cn

网友D(2006-03-11):
是一本好书啊。。。想要

网友E:
求助:我在钢铁厂工作,最近我们高炉探尺在探到料面后上位机显示的数值往回缩100mm左右(探锤不动),更换编码器和模块后故障依然存在,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附:探尺直流控制电源和PLC是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