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这样的功率怎么计算?

如果三相电380V的两相分别接一电阻的两端,那此电阻的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A:
P=U*U/R

楼主: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U/R

那这里的两个U都是220还是380?

网友B:
我想是38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是380

不要想,就是380V

网友D:
380  V呢 怎么扯上了220?

网友E(2006-04-06):
此电阻的功率为:P=380*380/R.单位为W.

网友F:
完全支持五楼

网友G:
线电压就应该是380V

网友H:
P=(U*U)/R               U=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