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20):
用电动葫芦做升降机要求到二楼或三楼自动停止用什么方法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A:
电动葫芦有电磁抱闸就行吧!

网友B:
用光电开关最安全,这种改法我做过,千万不要用行程开关,不安全。建议这种简易电梯要加装上下限们位开关,电动葫芦上的那上下限位开关没有多少用,具体改法可联系我:QQ563652994

网友C:
也可以用电梯上使用的磁感应开关

网友D:
可以用电梯的控制方法

网友E:
我们厂的简易升降机是用三道锁停,1,时间继电器自锁断电,2,行程开关断电,3,电机断火限位器,目前运行良好,但要求轿箱做的精一点.

网友F:
三楼是高手啊

网友G:
5楼高手。我也同意这样的。多用几道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