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我公司的炉辊系统使用的西门子Master 440,430变频器调速,最近一周内连续有多台变频器烧坏,故障现象不一。多数为直接无显示,电子板无电源;也有的报过流故障,接地故障等并最终无显示。经过检查发现电气柜未可靠接地,这是否是变频器烧坏的原因?为什么?(将其接地后又烧了两台)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必须承认西门子是国际公认的品牌,但其交流变频器的质量实在叫用户叫苦不叠.建议更换品牌.

网友B:
建议对电机进行一下检查,做一下直流电阻\绝缘要是高压电机的还要做一下高压电机试验
检查一下机械是否有反转等情况,有没有制动等

网友C:
建议应该检查一下电机、电缆的绝缘情况。
电机的容量与变频器是否合适
西门子的6SE70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的容量有问题,选择时候应该大于拖动电机的15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的容量有问题,选择时候应该大于拖动电机的150%。
我想只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不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两者的搭配就应该没问题。是不是检查一下电机的电缆呢?

网友F:
430不知道怎么样,但我们用的440质量确实很不错。

网友G:
检查负载和绝缘

网友H:
应该是负载太大,容量偏小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国产机中比较容易出现.我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换大之后好多了,但还是有些别的毛病,建议换个别的牌子,西门子的变频器,很多人用了都说不怎样.

楼主:
有几点可以确认:
变频器和电机容量匹配(变频器功率为7.5KW.而电机功率为4.8KW。
电机的绝缘电阻都正常,负载应没问题,因为出现相同故障的变频器是不同的负载。
- ¤╭⌒╮ ╭⌒╮

楼主:
经过检查,发现所有的接地线和N线都连在一起,我们将所有的接地线和N线分别分开后正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