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我编程编的二个不同的程序,但是为什么只有其中之一不能用呀?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因为程序中只允许出现一个END

楼主:
我编的两个程序,一个我执行的.可以用.但我想换另一个用的时,,,总执行先头哪个>是哪出问题的呀.?>

网友A:
把两个程序合并,并加入有条件跳转指令

网友B:
呵呵;
买一个存贮卡,PLC内存一个程序,存贮卡上存一个;
用PLC里面的程序时把存贮卡取下就行了;

网友C:
外部加入转换出发条件也可以解决

楼主:
真高兴大家能回贴...
存贮卡多少钱一个呀.还有我想问下,哪是不是说编的两个程序在PLC中,只有一个可以执行.另一个要在删除前一个时,才可以执行.哪我可否一个在主机上,一个在编程器上.主机上的可执行.而PLC上的只存贮.不知各位在平常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D:
真是怪事,这种要求也太BT了。

网友E:
这要求太好了。新思路。换脑筋。。

网友B:
还是买个存储卡吧;
价格要看具体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