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看看

楼主(2005-12-20):
小弟是新手又一个小程序不知怎么编还请大家帮忙。
有一个轮子是用直流电机带动的直流电机使用继电器控制正反转,要求轮子正转100圈轮子上有一个接近开关有100个脉冲输出送到PLC里开始计数等PLC接到100个脉冲后输出一个信号使轮子反转反转一定程度后碰到另一个接近开关后给PLC一个信号然后PLC输出一个信号使轮子正转正转到105个脉冲后PLC输出一个信号使轮子反转重复上诉过程直到270个脉冲然后返回到100个脉冲如此循环下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A:
泳三菱fx--plc很好解决

网友B:
高速计数器,还有就是逻辑编程了

楼主:
楼上的二位大哥能不能说具体点小弟是新手,我对西门子的和欧姆龙的优点熟悉其他得差一点还有我想用触摸屏来看脉冲数怎么变程。谢谢。

网友C:
关键在于响应,你用哪种触摸屏?如何通讯?

如果快速的话,请用硬件中断。脉冲可取上跳或下跳。西门子PLC很方便。

楼主:
想用rs-232c连接速度应该很快

pro-face或欧姆龙的ns

不知ns能和s7-200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