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

楼主(2005-12-20):
你好,我是初学PLC的,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现有NT31的触摸屏,CP1H的PLC。我想用触摸屏类似幻灯片一页一页的是显示,每一页停留10秒钟,停留时间我可以启用定时器,可如何用PLC来调用触摸屏显示画面貌一,画面二。。。。。。的显示,可否提供例程参考,谢谢!

楼主:
哪位老大指点一下,我以CX-programmer6.1答谢!

网友A:
其中的一种方法:
设定PT控制区域,假如控制页面切换的通道为DM0000
编好NT31里面需要变换的画面,一页一页的保存好
在PLC里面根据变换要求改变DM0000的值,那么NT31显示的内容就会根据DM0000的值进行切换,显示指定的画面

网友B(2008-11-14):
有专门的控制字,可以向里面送画面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