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简单的问题,用何种电路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最好只使用两个单刀开关,其他元件无所谓!

网友A:
改变励磁绕组或转子电流方向即可

网友B:
2楼的朋友讲得好。图形正确。在实际的控制中最好加装能耗或再生制动,避免瞬间反转烧毁电机

网友C:
2楼错误。电机失去励磁后 ,电机电枢电流 增大大。。。

htpp//:www.dianyuan.ebigchina.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to 妞妞鼠 前辈 :如果用两个单刀单掷开关可以吗?
to dianyuan 前辈:您的网址怎么进不去?

楼主:
我了解的直流电机的正反转电路是"H型全桥式电路",如图:
          但是此方法太复杂,需要四个开关和四个二极管。如果只是控制电机正反转,是否可以把S2、S4、D1、D3全部去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楼错误。电机失去励磁后 ,电机电枢电流 增大大。。。

 htpp//:www.dianyuan.ebigchina.com

谢谢指教!实际控制电路中只能改变转子电流方向,对吗?

网友D:
有专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固态控制器,他也是通过改变电流的方向实现的。

网友E:
先说清楚是什么样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说清楚是什么样的电机.

谢谢回复!
to dwbb 前辈 :暂时定为直流无刷!

楼主:
那位前辈再帮帮在下想想主意?

网友A:
无刷电机还是采用专用控制器好。自己做的话,可以采用MC33035等专用无刷控制器,本身包含正反转控制

网友F(2006-06-10):
按时达到

网友G:
如果是励磁的只需要控制A和H就好J和K不用管。(既把励磁线圈A和H的方向颠倒,如果功率不大用一个船型开关都可以1-----2HP内)
图就不画了,好简单的应该可以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