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各位高手,我正准备用ABB的PLC实现一个功能,请有使用过的高手多多指教!
我先问一个菜鸟的问题:请问ABB的PLC中有没有实现A/D转换的功能?
再请问,温度传感器的四根线如何接入PLC中?多谢!

楼主:
请各位多多帮忙啊!拜托!

楼主:
顶!拜托各位!

楼主:
请求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任何公司的PLC都有A/D或D/A转化,不然怎么处理模拟量啊!温度传感器的四根线要占用2个模拟量通道!你是哪里的啊?用ABB的什么PLC?我给你联系距离你最近的代理商!

网友B:
一般plc都带模数转换

楼主:
请多多指教!感谢!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