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新手问问,变电站10KV出线,如何根据负荷计算电流和来选择合适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你不用选择。高压的设计是供电部门的事。

网友B:
我不太懂   变压器的电流最大是按变压器的大小算的  比如800的变压器最大电流是1200  好象是1.5倍   高压好象是  6%   2000的变压器就是120A  不知道我说的对你有用吗?    也许我说的不对  希望看到的师傅帮我求证一下    我还不到20岁 刚接触电...

网友C:
晕,根据你的用电大小选择,一般有15/5,20/5,75/5,150/5和200/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