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控制要求如下
按下按钮s1,设备转速以速度级1启动;再按下s1,转速提高到速度级2;依次可以按下s1四次,所以有4个转速级;q1,q2,q3和q4.其中q1速度最低,q4速度最高.
按下s2按钮,则设备转速开始降低,每按一次,速度降低一个级别.
系统要求如下
s1: 增加转速按钮
s2: 降低转速按钮
q1: 速度1接触器
q2: 速度2接触器
q3: 速度3接触器
q4: 速度4接触器
plc型号: 欧姆龙C200HE; 继电器输出单元  OC225,字地址 003;开关量输入单元 ID212,字地址 004;

网友A:
楼主的控制要求讲的不是很明白!是否需要在任意一个转速的情况下按S1或S2都要求要增加或降低一级转速?
请楼主认真研究一下自己的课题!

网友B:
和我贴出来的西门子程序类似

楼主:
我???
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老师说要用计数器控制计数改变转速

网友C:
就是简单的点动加减速.

网友D:
方法1、使用加法指令做加一(脉冲指令)运算,然后再计算on位。
  2、使用增一指令(脉冲指令)运算,然后再求on位。

楼主:
谢谢回帖
很简单吗? 现在对我来说很难,课程设计马上就交了,上个星期忙四级,也没时间弄啊,郁闷啊,plc我们只是在选修课上学过,没想到要用在课程设计上,大侠你看看能帮一下吗??? 原理图和程序呀!!!

网友C:
OMRON的写法我很多年没用了.记不清了.为什么不用三凌的?

网友C:
这是三凌的程式,虽不是最简,但很适用.
输入为X1,X2,输出为Y1,Y2,Y3,Y4.当D0=0时速度为零.

楼主:
谢谢回帖
老师要求用欧姆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三凌的程式,虽不是最简,但很适用.
输入为X1,X2,输出为Y1,Y2,Y3,Y4.当D0=0时速度为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三凌的程式,虽不是最简,但很适用.
 输入为X1,X2,输出为Y1,Y2,Y3,Y4.当D0=0时速度为零.
第14步可以不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三凌的程式,虽不是最简,但很适用.
 输入为X1,X2,输出为Y1,Y2,Y3,Y4.当D0=0时速度为零.
第14步至36步可以不要吗?望请指点

楼主:
大侠快帮忙!!!
我这是用四个按钮控制的,怎么改成两个按钮控制加减速啊!!!!大侠们快帮忙啊,十分着急!!谢谢啊!!

楼主:
就是这张图

网友C:
14步以后是做限制用的,不能少.
OMRON的我还是5年前用的,早就忘了.实在帮不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