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经常碰到485总线,但不清楚它的协议是什么,物理上有什么要求,如果我的PC想用485,需要什么,谁能系统 地讲一下呀,从硬件到协议。例如,如何和S7200连接,用485总线。谢谢!

网友A:
通常,PC的串行口是RS232标准,是“一夫一妻”全双工制的,而且通讯距离不超过15米。而RS485通过改变电信号制式,采用半双工通讯,得以延长通讯距离,实现“一夫多妻”的总线制。RS232和RS485的电信号通过硬件模块转换。RS485依旧采用了RS232的数据收发格式,PC的编程者可以直接使用RS232的控件,而无须考虑RS485的存在。总线上的下位机都有一个唯一的站号。每次由PC发出的指令如同叫号一样,所有的下位机都能听到。如果叫的是自己的站号,就作出相应的回答。若不是,就保持沉默。这样保证总线上传送的数据不打架。至于PC如何叫号、下位机如何应答的协议,一般由编程者自行选定,或由供应商提供。如西门子提供的就是PPI协议,或者用MODBU RTU协议。
PC和S7-200连接最简单的方式是购买西门子的PPI电缆或MPI卡。如果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用户,也可以用其他厂商的转换模块,一样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