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PCschematic图,我转换的时候打开PCschematic中的.map文件时出错,不知道怎么回事?

谢谢哪位能够告知!

网友A:
就我所知确实提示出错,
我的方法是:同时开AUTOCAD 和 PCSCH.在CAD中选中需转换的图形,复制,然后在PCSCH
中直接粘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