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直/交流伺服系统如何调速?直流
伺服系服有拿几种主要类型?
DCS 的发展趋势?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急着交差啊

网友A(2006-10-17):
机床进给伺服系统,一般由位置控制、速度控制、伺服电动机、检测部件以及机械传动机构五大部分组成。习惯上所说的进给伺服系统,只是指速度控制、伺服电动机和检测部件三部分。而且,将速度控制部分称之为伺服单元或驱动器。
     按照伺服系统的结构特点,它通常有四种基本结构类型:开环、闭环、半闭环及混合闭环。而在机床中应用得最为广泛的是半闭环结构,这是由于它的环路中非线性因素少,容易整定,可以比较方便地通过补偿来提高位置控制精度,而且电气控制部分与执行机械相对独立,系统通用性强。
     为了提高数控机床的性能,对机床用进给伺服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各种数控机床所完成的加工任务不同,所以对进给伺服系统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高精度  为了保证零件加工质量和提高效率,要保证数控机床的定位精度和加工精度。因此,在位置控制中要求有高的定位精度,如5μm、1μm等;而在速度控制中,要求有高的调速精度、强的抗负载扰动的能力,也即要求静态和动态速降尽可能小。
   (2)快响应  为了保证轮廓切削形状精度和加工表面粗糙度,除了要求有较高的定位精度外,还要求系统有良好的快速响应特性,即要求跟踪指令信号的响应要快,位置跟踪误差(位置跟踪精度)要小。
   (3)宽调速范围  它是指在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能提供的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比。对于一般的数控机床而言,要求进给伺服系统能在0~24m/min下都能正常工作。
   (4)低速大转矩  根据机床加工特点,大都是在低速时进行重切削,既要求在低速时进给伺服系统有大的转矩输出。
      KSA63系列直流调速装置是一种单闭环逻辑无环流电枢可逆的调速系统,采用一个带并联限流环节的转速调节器,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特性。与伺服电机组成伺服系统,用于各种机床进给驱动和数控机床伺服系统以及要求宽调速范围的生产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