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如何根据功率选择导线截面??????????????

网友A:
怎么没有回答,我也想详细了解一下,应该先算出电流,在根据电流计算截面吧。

网友B:
一平方两安培吧

网友C:
查手册比较可靠,因为载流量与线径并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还有架空、穿管与墙内敷埋的区别。

网友D:
我给你个公式:P=1.732UI再乘功率因数。U是电压,I是电流。P是功率。功率因数一般取0。75。

网友E:
我不知道 说什么好,我是这样做的不知道 是对不对.120KW的用电,我用铜芯35mm2电缆线

网友F:
这个我了解一点   一般正常电机1KW2个流 屏蔽电机是2.5个流  导线100米  1平方是2流 50米1平方是4个流 剩下自己算   不经常使用的 比如电焊机 一平方按3个流都没问题  不长用的 最多1平方跑6个流都可以  就是热点

网友G:
工厂里用的大多数线都是一平方6个流,一千瓦2个多流

网友H:
载流量最好查手册。将就的话,可以采用经验公式。电缆截面积个位乘以5+十位乘以3+百位乘以1既得载流量。

网友I:
楼上的朋友,你的经验公式算出结果来好像差得多阿??

网友J:
根据敷设情况来定,散热条件好时,供电距离小于300米时,每平方通过5安培左右电流,墙内敷设散热条件不好,每平方通过2安培左右.如果供电距离超过300米的话还要增加线径!

网友K:
与很多方面有关系,供电电压,(400.3000.6000)是不一样的,电动机是400V,一个千瓦2个电流.这个是大概

网友L:
口诀不知对不对,仅供参考
10下5,百上2 ,35\25四三开.就是100以上电缆承载2A电流,10以下载5A电流,25以下载4A电流,
35以上100以下载3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