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有九只电热管,三只为一组并联后角型接入380V电源,如何能让设备自动检测到电热管损坏,并报警?
急盼回复!

网友A:
我们这里是用温度下限做报警的,但不知你电热管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B:
使用温控器的CT功能。一般的温控器都带的。

网友C:
你说的和一般的烧水器是一个接法。在每一个加热管上接一个电流检测元件,用他的信号来控制报警。

网友D:
检测中性点电流。不为零则有坏的。

网友E:
上面的朋友,中性点电流怎么去检测呢?

网友F:
注意:三只为一组并联后**角型 **接入380V电源,应该用3个电流互感器分别检测3相电流,再把互感器2次侧首尾相连接一个电流表,有显示即有断丝。

网友G:
一个简单办法,每3支星形连接,浮零接线连中间继电器,发热管短路、开路继电器都动作(短路220V,开路19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