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我厂有一台电机,力矩时大时小,对电机伤害很大,想换一变频电机,不知道是否可以?
若用变频电机,力矩大时,频率是变大还变小?(原理是否和变频电梯一样?)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方式控制.

楼主:
想用变频器啊

网友B(2006-04-06):
可以使用变频妻的恒转矩控制方式,使电机的转矩保持动态稳定.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2006-05-06):
用矢量变频器,可以在额定频率以下恒转矩输出;

楼主(2006-10-30):
请高手指教何种变频器?

楼主:
皮带运料因重量不同使电机力矩时大时小,所以想用矢量变频器
想用皮带称控制,请指教如何使用

楼主:
求教高手提供技改方案

网友E:
生产线情况,想达到什么控制程度,好像你要求速度相对恒定?

网友F:
用变频器最好使用专用的变频电机好一些吧,而且控制回路应保留工频回路,已备变频器故障或需要时工频运行,改造方案我没有,不过可以根据你的控制要求给你设计二次回路,需要帮忙的话随时和我联系吧  QQ:85820833

网友G:
本人曾经调试过多台皮带称.你可以这样改进:加一台带PID调节的专用称重控制仪表,过程是这样的:测速传感器(带速大于0.2米/秒则可用同步测速电机,小于0.2米/秒必须采用编码器,皮带称应该自带)与称重传感器信号送至专用称重仪表(可采用2005仪表),经仪表内部运算送出4~20MA经整定的控制信号送至变频器,由变频器来控制皮带的运行速度.调试的关键是皮带称的称重精度.

楼主:
14楼能给出具体一点的方案么 比如能给图纸么

网友G:
非常抱歉,没有图纸,只能给一个详细的思路,你不是说是准备用皮带称来控制么?那么应该有称重传感器和测速传感器.称重仪表是201仪表或者是普通的显示仪表?控制设备:称重传感器、测速传感器(最好采用速度编码器,精度高),电动机和相匹配的变频器(可采用富士的或者安川的),核心控制仪表:带PID调节的称重控制器(网上查一下2005系列的称重仪表的参数,然后自行选择,可采用拉姆齐的2005仪表、徐州三原的2005仪表,都差不多),控制方式:重量信号我速度信号送至称重控制器经运算后输出控制信号(可为0~10V电压或者4~20MA电流信号,最好设置为输出4~20MA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控制精度高)到变频器,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设置为由外部4~20MA电流决定。这样就能达到精确控制配料的目的。
     看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皮带打滑(将皮带调紧)或电机功率小,或者是进料不均匀造成的,最大可能是进料不均匀,如果对配料要求不高,可以对进料口进行改进就可以了,完全不必要加装变频器。我们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情况都是由于进料口过大造成皮带速度时快时慢。如你所说的力矩时大时小,解决方法就是减小进料口的面积或加大电机功率。

楼主(2007-05-13):
楼上以为是配料的吧,我说的是运大批成品矿的皮带(烧结矿),从冷筛机出来的料时多时少,对电机伤害大,所以想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