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21):
请问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有什么根本区别?
各自优点 ???

网友A:
交流电机很容易获得电源,直流则不然。我认为这就是根本区别,结构上的不同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来的。直流电机最大的优点应该是调速方便吧。

楼主:
各位能详细点么?!
谢啊

网友B:
我同意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