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方毫米的铜排能载几个电流

楼主(2005-12-21):
如题

网友A:
一般是3A
牵扯到个载流系数

网友B:
能不能请解释的清楚点,我有点不懂??我就知道1个平方毫米的铜线应该能载6A的电流吧
铜排是什么东西?

网友C:
你的问题很模糊!铜排说厚度!你说的是厚度,没有宽度。载流量与截面积成正比。

楼主:
我说的就是截面积,铜排是不是也和铜线一样有肌肤效应,截面积越大载流系数越小

网友D:
对参照表,每个都有不一样

网友E:
熔断电流应该有几十A,具体的忘了,哪有这么小的铜排啊

楼主:
我说的是铜排的每个单位的截面积能载几个电流,不是说那么大的铜丝,我要是能查到表也就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