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分段控制

楼主(2005-12-21):
我厂有个设备,它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马达在

网友A:
没看明, 是要用分段控制电机的速度吗?  用变频器上的分段控制端子加上开关再设定好参数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个设备,它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马达在

看不懂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电机时,首先是加速阶段,然后是高速运行,然后是减速阶段,再进行低速运行阶段,最后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