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温控表

楼主(2005-12-21):
我希望选择一种体积小,可以设定温度,有节点输出的温控表
温控表输入电压220V
输出电流大一些,同时体积又要小
这样的确实不好选
这方面小弟了解甚少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给一些参考意见,最好是信誉好的厂家生产的

网友A:
温控器到很多,街上到处都是。但是体积小怎么个定义。

网友B:
国产的很多,建议你去街上逛逛,或许要比在网上收获大!

网友C:
选择一种体积小,可以设定温度,有节点输出的温控表AI-708

D2型面板48×48

F型面板48×96

厦门宇光:www.yudian.com

网友D:
LZ应该把外型尺寸给出来啊,现在的基本通用,除非你的比较特殊,建议使用宇电AI系列的表,能够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