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ASIROBICON的变频器,如果电机只是恒转矩调速,不需要弱磁调速,就不需要设置磁化曲线,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道理太简单了。你真的不知道吗?恒转矩调速的时候,励磁是恒定的,所以不需要磁化曲线。磁化曲线是一个函数,一个非线性的函数。而励磁恒定=常数。你说他还用得着磁化曲线吗?其实,这是直流传动的基础知识,交流电机的调速原理,来源于直流调速,这都应归功于矢量控制技术了。

楼主:
谢谢!那么变频器用磁化曲线来干什么呢?来反映电机的空载特性,还是有其它的用途?

网友B:
hehe,变频器的磁化曲线是用来在电机运行在高速时,进行弱磁用的,变频器会根据电机运行的速度从磁化曲线上查出相应的励磁电流和励磁电感,进行适量控制的运算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如果我不设置磁化曲线会怎么样?我看他的变频器的磁化曲线,就是固定频率为基频,减小电压,测得几组电压 电流值,然后曲线上的其它点由变频器自动给出,如果不设置这几个点,磁化曲线就会被认为是一直线,这样又会怎么样呢?

网友B:
robincaon的东西应该都是高压的吧,我是做低压的,一般的磁化曲线应该都是由变频器的参数自动测量功能设置的,如果变频器内部的磁化曲线与电机实际磁化曲线差别过大,就会导致矢量运算中的参数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你的定向就会不准确,有可能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支持楼主的发问,支持楼上的回答。我在此洗耳恭听 二位的讨论。觉得很受益。是一个很好的议题。

网友B:
斑竹过奖了,我只是做变频器算法研究的,对于应用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概念,有时间就会到这里偷师,还要向你这样的老前辈多家学习!!!

网友A:
我很喜欢这种对话形式的基本原理讨论和交流。其实这是AFQ(疑难问题解答)的一种形式。是网络交流的形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现在有个观点不知道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磁化曲线是一条斜率渐小的曲线,它有最大点A和最小点B,如果我用A B的直线连接线来代替这条曲线,那么我给定电机的转速的时候,需要根据磁化曲线来调整Isd的变化,因为直线在曲线的下方,那么我给定的Isd必然偏小或偏大,从而导致电机达不到给定的转速或超过给定的转速,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对吗?磁化曲线设置不当,会给电机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欢迎大家指导.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磁化曲线的具体关系,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的磁化曲线的横轴是电流,纵轴时磁链的话,那么曲线的斜率就是激磁电感lm,激磁电感是矢量控制中磁场定向的重要电机参数,也就是电流分配的重要参数之一,还有一个是转子电阻,如果你用一条直线代替,那在弱磁区激磁电感与实际电机的激磁电感的差异就会很大,这就会导致你的磁场定向会偏离很多,也就是你的dq电流的分配与实际相差很多,能够带来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其实矢量控制最重要的就是参数的准确性,原则上,对电机的参数离线识别的要求很高,同时高性能的变频器还有在线识别的功能,而学术界也提过无位置传感器的在线参数识别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实现在大多数厂商,包括一些领先厂商的在线识别都是只是对温度变化能起到效果,至于参数的准确性,只是一般。一家之言!!!

网友A:
对于楼上的精彩发言。封精赞赏。我看见了有关磁化曲线精彩的描述。赏心悦目。真乃高人也。非常感谢linhaihit的发言。

网友B:
谢谢版主,我只是最近在搞弱磁控制,呵呵,所以相对来说还可以解释一些基本的概念,其实在弱磁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过调治的技术,或者限制电流饱和,恒功率和恒转矩的切换,DCbus电压的利用等等,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本论题置顶置对了。我经常看到有关询问“过调制”的问题。希望看到楼下继续踊跃的发言。

楼主:
ASIROBICON的磁化曲线设置参数里,横轴是电流,纵轴是电压,也就是电机的空载特性,其实也就是磁化曲线的比例变换,形状一样,如果用一条直线代替,我个人观点是在非饱和区电机的转速会超过设定的转速,而在饱和区,电机的转速则会达不到设定的转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hehe,你说的情况要看robincon是怎么处理的了,我不知道高压的变频器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作低压的变频器的时候,有的厂商是这么处理的,比如我知道安川的G7,他在恒功率和恒转矩区是有切换的。也就是lz说的问题如果负载和设定的转速能够在恒转矩区的话,那它就能够到达设定转速,如果负载情况和设定转速在恒功率区的话,那它只能在当前的负载情况下提供最大的转速,最个例子如果你设定转速为60Hz,这个时候如果加20%的负载,那电机就可以跑到60Hz,但是如果你加的是150%的负载,那也许就只能跑到40Hz(虽然你的转速命令是60Hz)这个时候就是恒功率特性,它的实现就是靠抑制转矩电流调节器的饱和来实现的。通常还会有个简单的调节器来调节恒功率去和恒转矩取得切换。

网友B:
请教lz几个问题:
1。为什么一定要用直线代替磁化曲线,是不是像robincon这种高压,大功率的变频器没有参数测量这一功能,我对高压的东西不是很懂(一般低压的参品都回提供参数测量功能)
2。你如果做转速控制的矢量控制话,转速就不会大于设定转速,因为从框图来说转矩电流的命令值是由给定转速和反馈转速的差经过调节器输出的,所以转速不会大于命令转速,转速小于命令转速,是因为我上个帖子中说的对电流调节器的限制才会有的,不知道lz如何得出你的结论

楼主:
不,他们的变频器有参数测量功能,不过他们很少用(可能是不太准,个人猜测),他们的变频器有磁化曲线参数设置,但如果不设置的话,变频器会自动用一直线来代替,至于转速不会超出,我认为linhaihit说的对,都怪小第不才,望指教

网友C:
看到大家关于变频器实际问题的讨论,感觉受益匪浅。

     过调制是在空间电压矢量PWM中用到的 一种情况。 空间电压矢量方法是采用对器件的开关状态进行优化控制,通过控制各个开关状态的导通时间,使输出的电压波形更加接近正弦波,以达到提高直流电压利用率和减少谐波的方法 。调制包括线性调制和过调制两种 。只知道这么多了,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D:
关于变频器实际问题的讨论,感觉受益匪浅,顶

网友B:
对于一般的低压变频器,都是六个开关管的逆变器,所以他的电压矢量为六个电压矢量,一般我们的调制方法都是用这六个电压矢量组成的正六边形的内切圆,这样在六边形中的六个角的那部分电压就没有被利用上,过调制技术其实就是利用了这部分电压,一家之言,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