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电容启动单相电机如何正反转频繁启动,有什么要求,如何控制?
请各位大虾不啬赐教!!!

网友A:
象全自动洗衣机一样 就可以了!

网友B:
电动机是多大的,如果功率不大可以象控制洗衣机一样,如果功率大可以用两只故态继电器控制正反转频繁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更詳細的說明要如何接線嗎?我用兩個電磁接觸器可以嗎?
因為我是新手,不好意思喔!

网友D:
全自动洗衣机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E:
这样行不行?

网友F:
楼上的方法应该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G(2006-04-05):
8楼的同志做的好.比较常用,实用!

网友H(2008-11-05):
我也是用8楼的方法,可用不了一会电机就好烫.而且电容会击穿.是什么原因呢?220V 25W   电容:2.5uf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用8楼的方法,可用不了一会电机就好烫.而且电容会击穿.是什么原因呢?220V 25W   电容:2.5uf
可能的原因是 继电器切换速度太快,电容器两端电压没来得及放掉,立即接到另一边了。如果刚好在峰值电压上,两个电压叠加,超过电容器耐压,就可能损坏电容器了,
洗衣机是要停下来延迟一些时间再反向接通的,所以比较安全。
电路中用两个继电器,延时接通好些,电机停下来,再启动,启动电流小很多,也不容易发热了。

网友J:
谢谢dbq ~
加了延时后,电机就不烫了~

网友K:
8楼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