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1):
请教各位高手有关PLC或开关电源的问题,在实际使用中发现PLC的供电部分特别容易坏,也许是PLC使用寿命差不多了,也许是电网供电质量不是很好,反正很多最先坏的往往是供电部分,要么是连电源指示灯都无法点亮,要么是能点亮,但是一拖负载电压下降以致不能驱动模块。开关电源也是这样,不知到谁能告诉我或给我一点这方面的维修资料、经验,各种各样的都行,我相信有很多在原理上是大同小异的,都可以学习参考的.谢谢个位!!!!
lintao123000@163.com   敬请指教!!

网友A:
找个电视机的开关电源维修的书看看也许对你会有点帮助,特别是显示器的电源维修几乎和plc的电源一样,可以作为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