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以三菱FX1N PLC为例:
规定的工作温度为0-55 存储温度为-20-70

当工作温度低于0度以及存储温度低于-20度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A:
一般-10度以上不会有问题;

楼主:
存储温度呢?如果设备在室外,现在东北晚上的气温都在-20度以下,会不会对程序造成影响?

网友B:
难于保证元件的正常运行。也许没事,也许有误动作。气温是周围温度,关键看PLC内部温度。这种环境温度应该考虑电加热预热。如果是液晶屏有可能黑屏,或者明显亮度下降。

网友C:
超过允许温度,所选用的材料的特性就可能发生变化,PLC也就可能会出现问题了。
有扩展温度范围的PLC,可以用在温度要求特殊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