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如图所示

请问各位这种线如果出现故障,改如何检查呢?国内有没有这样的线买呢?

网友A:
电子配套市场因该有这样的插头,自己买跟电缆焊。

网友B(2006-03-13):
两个插头是直接用电缆相连的吗?还是有转换电路?

网友C:
有点象伺服电机的军用接头。直接焊接上线就可以了。

网友D(2007-01-03):
市场上有卖的,欧姆龙的伺服酒使用的这种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