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请教:那位老师有OMRONCPM1A的电源原理图?
    因OMRONCPM1A的电源容易损坏,又没原理图,很不好修.扔掉又可惜.另K2717 K2750是什麽管子,用那种型号可代替.

网友A:
场效应三极管,去市场问问。和一般开关电源原理类似,不太需要电路图。

网友B:
CPM1A的电源算比较容易的了,2717是场效应管,正电压导通的压控型元件,极易找代用品。有些PLC电源的功率管是集成块就麻烦了。实在修不了,用外接开关电源代替,这些小型机无非是5V和24V。有些甚至在24V的电源输出端通电也是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请教:2717用万用表如何检测好坏.谢谢

网友B:
用万用表的10K档,红接S,黑接D,阻值无穷大;此时人体的一个手指接黑表笔另一个手指触G极,D/S之间导通电阻很小;再用人体的一个手指接红表笔另一个手指触G极,D/S关断电阻很大。不符合上述规律的就是坏的

楼主:
谢谢ZSYF的详细回答.检测情况如下 :用万用表的10K档,红接S,黑接D,阻值无穷大;此时人体的一个手指只接触G极,D/S之间导通电阻很小;手指放开D/S之间导通电阻变大.这种情况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B:
由于它是一个压控型的元件,你这种方法不是很好,因为人体是一个感应体,本身有一不确定的感应电压。只有当人体与万用表的一端连接后,才确定基准参考电压。按你所述现象可基本判断是好的

你要尽快打消想从网上获得其原理图的幻想。

楼主:
谢谢ZSYF,不是我不照你说的方法,而事实是用万用表的10K档,红接S,黑接D,阻值无穷大;此时人体的一个手指接触G极,D/S之间导通电阻已很小,另一个手指不需接触表笔;手指不接触G极D/S之间导通电阻变大,而不是再用人体的一个手指接红表笔另一个手指触G极,D/S关断电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