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请教安容量选断路器和选电缆是怎么回事啊? 一般按电流选择 动热校验不就行了,怎么会出来一个按容量来选择的啊?高手指点一下吧,怎么回事?

网友A:
一样的意思啊。

楼主:
能否举例解释一下 ? 谢

网友A:
容量除以电压大致等于电流,在额定电压内,电流是选择断路器和电缆的重要参数.有时候就直接把电流叫做容量了。

楼主:
哦  是这样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