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容量分别为500和630千伏安,额定电压10千伏/0.4千伏,在深夜或负荷很轻的时候(仅照明),不补偿电力电容器,低压侧功率因数表(型号16L1--COS)会显示超前指示在0.9左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别忘了变压器就是一个负载!他在轻载是消耗的基本全是无功。你们厂子没有自动补偿系统吗?

网友B:
常这样,供电局会罚你们钱的

网友C:
1。有米有同步设备同步电机等
2。表显示有错误

网友D:
可能补尝柜坏了

网友E:
是什么样的负载补偿系统才会动作呀

网友F(2006-04-11):
是不是无功表坏了

网友G:
0.9 正常吧,你想是多少。再高电力局有奖励了,但钱很少。

网友H:
功率因数表显示有误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