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我们公司的一个三菱变频器的电源指示灯闪烁,面板无任何信息,不能自动复位,请解释下是什么原因,怎么排除故障。
它的型号是FR-E540

网友A:
E540的问题可能就大了,如果故障指示灯也闪烁的话就是变频器坏掉了,得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