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那位仁兄知道200A电机接线端子的型号!!!!!

网友A:
实际上很多接线端子就是直接把电流作为型号.
如果手头没有,有经验的电工都是直接利用导线做接线端子.很简单呀.
野外施工,还必须用导线做接线端子.总不至于为了一个端子走一天路吧,

网友B(2006-02-13):
实际上很多接线端子就是直接把电流作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