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有知道组态王PID控制怎样设置吗,为什么自动好使,而切换到手动就不好使呢,切换到手动时输出就到最大值,组态王连接的时亚当模块4000系列。有知道的请帮助解答一下。

楼主:
上边打错了,应该时组态王PID控件。

网友A:
为啥不选用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型号:EasyMC 3.2软件 ?

本控制系统软件是可靠的、全面的软件:
 可实现回路调节、逻辑控制、 顺序控制 、数据采集和管理、 先进控制、MMI画面、历史记录、报表生成、用户管理等功能。
      我们拥有控制系统的关键技术,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