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一共五类通信协议,请知道的兄弟帮助解答
n:n network
parallel link
computer link
no protocol communication
optional programming port

网友A:
应该主要是computer link
采用RS232标准信号通信。

网友B:
三菱PLC与三菱的触摸屏之间可以用232,也可以用422通讯;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导,
同时,我想再问问,如果我自己的触摸屏通过RS232与plc相连,所需要自己对串行口进行封装的程序  应该用那种协议呢?我自己想试试看,这样能不能成功.
我这里有一块带cpu的板子,上面有触摸屏,我需要的就是在板子上系统内通过串口进行读写,把
温度控制模块FX2N-2LC的温度读出,并且还有一个调节温度上下的写入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