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我单位用的电磁阀由于本身质量问题及液压油纯净度问题,经常出现阀阻塞不能打开或复位,由于设备用的电磁阀比较多,查找故障需花一定时间,我能否在各电磁阀处安装一故障显示装置,可以快速查出故障点。

网友A:
价格太高

楼主:
能具体说说方法么

网友B:
一般的做法是过滤液压油,然后检测过滤网两端的压差以判断是否需要更换液压油 。

网友C:
如果单纯检测电磁阀动作与否的方法倒是有的,也很简单,前提是你要知道正确状态电磁阀的停留位置,可以在电磁阀的阀芯的两端加上位置传感器,或者简单点加个轻触开关串联个指示灯,当阀芯移动到这边的时候指示灯点亮就可以判断阀是否动作了,拙见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

楼主:
[求助]
n那样,会影响电磁阀的密封性么

网友D:
可以测2压力啊

网友E:
勤洗滤网,不要偷懒。

网友F(2007-11-08):
换个活塞结构的,PTFE阀座的,高粘度电磁阀吧,
我们的电磁阀可以做到粘度150CST
粘度高于150CST最好用气动或电动阀门了

13811387468夏广东01051653559

网友G(2007-12-21):
我感觉8楼说的对,勤洗滤网,不要偷懒
要么换质量好的,其他的办法感觉的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