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我单位用的电磁阀由于本身质量问题及液压油纯净度问题,经常出现阀阻塞不能打开或复位,由于设备用的电磁阀比较多,查找故障需花一定时间,我能否在各电磁阀处安装一故障显示装置,可以快速查出故障点。

网友A:
不能吧,没有动作(不能关闭、打开) j就是故障啊,

网友B:
这好像很难

网友C:
这个不行吧  我也不太懂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采用带有位置反馈节点的控制阀门,通过节点反馈阀门状态,并与设定逻辑判断,不同就报警。

网友F(2006-02-03):
你用螺丝刀靠近电磁阀,如果被吸说明他带电,反则说明它没有带电,则电磁阀坏(要在确认接通电源的情况下判断的)

网友G:
多粗的管径啊,如果阀门大的话可以安装位置反馈装置。在油管上加装油过滤器和压力开关也可以避免此问题。

网友H:
气压式要小心漏气
液压有一个可调节的吧 过滤网清洗下
如果是线圈问题你用螺丝刀靠近电磁阀,如果被吸说明他带电,反则说明它没有带电,则电磁阀坏(要在确认接通电源的情况下判断的)

网友I(2006-03-21):
在油路上加一个压力开关即可,同时要在液压站就加过滤装置.....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J:
把液压系统原理土熟记于心
主要控制点假装压力表
旧能快速找出鼓掌点

网友K:
先看那个阀故障最多,最好换新的或检修。因为阀的动作很频繁。

网友L:
建议在油箱出口处油管上加装油过滤器,在电磁阀出口处安装压力开关,压力开关的反馈信号传给开关量输入模块,计算机显示开关状态。

开关量模块,计算机软件公司网站有下载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