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比电柜上电流表显示的要大?

楼主(2005-12-22):
请各位帮忙

网友A:
你电流表上的电流互感器是装在进线还是出线啊?

网友B:
P恒定,U降低,I当然升高哦.

网友C:
把变频器调到50HZ,看一下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与电柜上电流表显示差多少;

网友D:
楼上说“你电流表上的电流互感器是装在进线还是出线啊?”有一点道理,不过它显示的是输出
电流。实际上,由于有高频电流的存在,而出现的偏差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比较准确。检测变频器的霍尔元件也容易坏,此时变频器一般显示接地或过电流

网友F:
同意2楼的
变频器为V/F控制
输出功率一定时,要求转速越低,电压也越低,而电流反映的是负载的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