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星三角启动电路,主接触器上桩头接的是U V W 三角接触器上桩头接的是W V U,请问这样接法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这得看你接电机怎接了.

网友B:
我们首先将电机绕组称为U1、U2,V1、V2,W1、W2。在星形连接时U1、V1、W1分别接电源L1、L2、L3;U2、V2、W2通过星接触器短接。在三角连接时U1、W2接电源L1;V1、U2接电源L2;W1、V2接电源L3。
那么在星形连接时和上述一样即:U1、V1、W1分别接电源L1、L2、L3;U2、V2、W2通过星接触器短接,在三角连接时却是U1、V2接电源L1;V1、W2接电源L2;W1、U2接电源L3将使星形连接和三角连接时的运行方向相反,从而在星-三角切换过程中产生极大的电流,造成的后果就不用说了吧!
同样在星形连接时和上述一样即:U1、V1、W1分别接电源L1、L2、L3;U2、V2、W2通过星接触器短接,在三角连接时却是U1、W2接电源L1;V1、V2接电源L2;W1、U2接电源L3,这种情况没碰到过,让我试一下告诉你。

网友C:
参看电机接线盒,一般三相异步电动机下边一排端子从左到右是U1、V1、W1,上端为W2、U2、V2,不管你接触器如何布线,要保证U1、W2是同一相电(例如L1),V1、U2同一相电(例如L2),W1、V1同一相电(例如L3),这样每一绕组的电压是380V。

根据常规,星三角启动电路,主接触器上桩头接的是U V W 三角接触器上桩头接的是W U V

网友D:
原理搞清了,自己分析最可靠.别人说了,你也未必敢采纳.

网友E:
星形时,提供给电机每组线圈的电压约为220V。转为三角形时,每组线l圈的电压则升为380V。

网友F(2006-02-27):
请教各位师傅:星三角启动接触器应该如何选用。应该选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

网友G:
主要看电机运转的方向,既星接和三角接时电机旋转的方向要一致,自己辨别一下吧

网友G:
角时为电机的额定电流,星接时为额定电流的根号3分之1

网友H(2006-04-05):
另一个不常遇到的问题,接线时,千万不要把电机绕组的首尾弄混了.否则就出现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