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表的问题

楼主(2005-12-22):
各位,电压,400,V电流.300A,功率因数0,95,功率表怎才100KW呀,是不是我的功率表坏了呀.接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电压,400,V电流.300A,功率因数0,95,功率表怎才100KW呀,是不是我的功率表坏了呀.接线没问题.

网友A(2006-02-11):
功率表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