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有一台台湾亚崴数控龙门铣床,手轮把线拉短,接上后,不走,怀疑是脉冲发生器坏,型号是RE45BA1R5,请问谁有此型号脉冲发生器,有国产件可代替吗.请各位老大告知一声.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没有接触过铣床。我想你应该先确认是否是信号发生器坏,可以检测有无脉冲信号产生。确定后,可以拆下来检修,更换并不是唯一的办法。
坛子里的“妞妞鼠”朋友对好象这类设备很熟悉,可以致短信请教一下。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接触过这种东东。
按hty.czh说的,拆下来研究一下,可能的话绘出图纸来,弄清每一根线的用途,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C(2006-02-22):
引用 楼主:
有一台台湾亚崴数控龙门铣床,手轮把线拉短,接上后,不走,怀疑是脉冲发生器坏,型号是RE45BA1R5,请问谁有此型号脉冲发生器,有国产件可代替吗.请各位老大告知一声.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在哪里呀?我帮你看看。我这里有手轮13070922692

网友D(2010-05-07):
联系台湾厂家售后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