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哪位SEW三合一减速机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应有范围如何?劳驾各位给讲讲!!!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06-01-24):
SEW所谓三和一为gear box \motor \brake 作为一整体三合一,主要有4大种类,R同轴输出,F平行轴,K斜赤伞齿,S蜗轮蜗杆.
可以配合SEW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编码器等使用.
特点就是结构紧凑,效率高,使用范围广泛,基本是只要用到驱动的地方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