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2):
一台除尘器主风机为ABB200千瓦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是365安,皮带传动。主风门开到最大时电流为360左右,现在突然增加到390左右,检查轴承并无发热,异响,震动,润滑良好。而且,吧风门调小,电流无明显变化。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电机的发热情况怎样?另外用钳形表卡一下电流,与控制柜的电流表对比是否一致。最好每相都量,因为控制柜大多只取一相。

网友B:
很明显,风机电流增大说明电机负载过大。风机负载过大的原因为风机的管道出现堵塞,风门的入口处已经快被堵死,风无法顺利流通,因此电流增大。我们公司的风机从前经常出现此问题,主要原因是风道内物质湿度过大,导致吸附在管道壁上,造成通风不良,风机电流过大。

网友C:
sdlfp[a k;ks fd;lajfsd fsds

网友D:
我正在做一个回火炉电气改造,用的是离心式热风机,变频器固定频率控制;风机有风门可以调节,当风门关闭时,变频器显示电流值为最小,随着风门打开电流值逐渐增至最大;可能与风管没有关系,查一查电机的原因吧。三相电流,电阻,绝缘是否良好。

网友E:
先得排除电机电流变大是否真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做一个回火炉电气改造,用的是离心式热风机,变频器固定频率控制;风机有风门可以调节,当风门关闭时,变频器显示电流值为最小,随着风门打开电流值逐渐增至最大;可能与风管没有关系,查一查电机的原因吧。三相电流,电阻,绝缘是否良好。
这种说法比较正确,管道堵塞,电流下降

网友G:
以下是引用8161在2005-12-24 8:33:00的发言: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做一个回火炉电气改造,用的是离心式热风机,变频器固定频率控制;风机有风门可以调节,当风门关闭时,变频器显示电流值为最小,随着风门打开电流值逐渐增至最大;可能与风管没有关系,查一查电机的原因吧。三相电流,电阻,绝缘是否良好。
这种说法比较正确,管道堵塞,电流下降
这说法能给个合理的解释吗?

网友H:
负载太大.

网友I:
你说的360A是额定电流吗?我想390也是正常的,因为360是在额定电压下的电流,也就是380的线电压,但我在工作中,经常碰到的电压都在400V左右,因此,我认为时电压偏高的原因,可以去查一下啊,

网友J:
同意3楼

网友K:
风门大小与电机负载的关系
对离心风机而言,风门关闭,电机负载最轻,管道阻力增大,电机负载减小。
对轴流风机而言,风门关闭,电机负载最重,管道阻力增大,电机负载增大。

网友L:
请问怎样区分离心风机和轴流风机呢?风机降压启动时,风门是关闭的,启动后才打开。明天停产,我彻底检查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对离心风机而言,风门关闭,电机负载最轻,管道阻力增大,电机负载减小。
对轴流风机而言,风门关闭,电机负载最重,管道阻力增大,电机负载增大。
同意!

网友N:
等待正确答案……

网友O:
同意3楼的观点,检修完了吗?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
你们只讨论了进风小电流小,但出风口被堵的时候估计就有个能造成负荷变大,电流增加,所以我想还是先用嵌表检查电流大小,如果真是大的话不妨检查出风管路的通畅情况。

网友Q:
离心风机就是风 吹的方向与风机转的方向成切线,而轴流风机 就是风吹的方向与风机叶片转动的方向垂直!!呵呵,我忘记书上是怎么说的了!现在只能用自己的话解释!!

网友A:
离心式风机的叶轮与外壳不是同心圆,叶轮的位置应该是偏往出口一点,可以从轴的位置判断出来。这类风机应该多用于抽风吧,或者叫引风;轴流风机则用于鼓风,外壳与叶轮是同心圆,进风管道不太长。
不一定全对,参考一下吧。

网友R:
同意三楼,

楼主:
谢谢第19楼的朋友和各位!设备检修结束,不是我亲自担当的设备,由两位同事完成的,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主风机抽风管路通畅,沉淀室和卸灰部分也正常,反吹管路及阀门良好。我想抽时间在查一下,但从何下手呢?郁闷!请各位给我支招!有劳了!

楼主(2006-02-13):
先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今天从卸灰阀中排出很多水,风机电流就降到350安了.可能是天气太冷,蒸汽结冰冻在里面的布袋表面,这几天气温上升,冰化了流了下来.但是,除尘器的吸4个风口,都位于电炉的炉盖上方,温度很高的,卸灰阀排出的灰都是热的,布袋上面怎么会有水呢?百思不得其解,请高人执教?

网友S:
根据风压原理,管道堵,电流降。查风机风叶有无变形,动平衡好吗?

网友N:
还都继续关注,继续期待

网友T:
我同意二楼的观点,很可能是风门的入口被堵,因为,我们厂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